华为p10的CPU上盖是低温锡还是高温?

楼主(2021-04-30):
华为p10的CPU上盖是低温锡还是高温?用多少温度拆最适合?

网友:
p10plus的CPU上盖可以用晓龙820的6g运存吗?型号基本一样。

网友:
183℃中温锡应该就行了吧

网友A(2021-06-06):
温度高于180,低于190都行。注意距离。

网友:
CPU都随便干吗,大神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上层低温,下层中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温度高于180,低于190都行。注意距离。

180度就能拆上盖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