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

楼主(2021-05-01):
显示器高压板有电压输出5V,12V没接线  后级驱动板也有5V接收,接屏线不显示 开关指示灯正常亮 问题是,驱动板不给屏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注,学习学习

不会

网友:
断开负载量驱动板电压是否正常。常规办法先查电源。

网友:
先查电源先查电源

网友:
现在显示器还有人花时间修驱动板?

网友:
查屏的供电有没有DVCC3.3  AVCC 8-9V  VGH24V VGL -6V  VCOM 3.3V GAMA供电

网友:
换个屏供电管试一下

网友:
程序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电源灯亮 不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