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,这个可以安装m.2固态

楼主(2021-05-01):
请问一下,这个可以安装m.2固态吗?

网友:
没有 M2接口,,有一个 M-SATA接口  可以加 就在WIFI芯片 旁边。

网友:
装不了M.2。可以装mSATA的。不过现在过时了。

网友:
可以的,换一个sata接口的,一样用

网友:
可以的,下单吧

网友:
可以啊,最左边网卡旁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