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20-80,13555-1烧坏7+4个芯片,几度放弃,无图且幸运的维修过程

楼主(2021-05-01):
收到机器k20-80,不开机,这个机器前久修过两台,一台usb被插坏,把烧坏的芯片补了一下就搞定了,还有一台ec烧了,换了ec就ok了,这次信心满满的。拆掉电池插电,待机偏高,0.23,看到usb被插坏,估计是5v挂了,拆机测5v的二极体值偏低,开烧,声卡芯片挂,拆,5v转usb供电的芯片挂,拆,5v转1.05v的芯片挂,拆,5v转5v的芯片挂,拆,tps2546挂,拆,终于二级体值正常了,测usb2口的数据,均对地为零,拆了两个静电管,ok了。拆了芯片好多,也不敢上电,怕烧到东西,订芯片,有的就不定了,能飞线的也不定了,能不装的也不定了拆了7个芯片,定了3个芯片。

没几天,芯片到了,吹吹几下吹上,没吃好锡的用锡浆补上,吃的漂漂亮亮的,上电后0.13,电源灯亮了,心凉了一半,冷静了一下,开始测量,发现内存供电都没出,估计是待机不对了,就开始摸,到处摸,摸到5v转1.05v的芯片发烫,测输入正常,输出正常,开启正常,pg感觉不正常,只有0.8v的样子。才换的芯片,难道是后极短了,测二极体值,感觉有点高,但是高不应该电流大啊,测量上下管的二级体值没问题,想不通,没思路,交给同事搞,果然老司机出马,先是烧鸡,然后不知道怎么的就搞定了,他说发现上管软击穿,换掉后待机掉到了0.05,芯片也不发烫了,果然牛叉。但是插电就是定电流0.05,电源灯亮,查板号13335-1,无图无点位,头大了,以为是1.05的pg太低了,找来参考的图纸,发现pg有一种是直连信号,一种是外部上拉。

看了一下实物,发现上拉的电压就在旁边,但是没有上拉的电阻,强行飞一个上去也不行。电压还是低的,割断还是低0.9左右,不解,拆掉待机均一样。茫然,准备放弃。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定ec测试,芯片到换上待机依旧。0.05a,无招,因为无图不知道走到那步了,放弃放弃,告诉客户换板。
因为换板,不是小钱,客户考虑中,过了几天,正好到月底了,大家准备过劳动节了,机器比较少,拿出继续研究,打开鑫智造,输入1333,发现了13334,决定打开参考一下,发现ec是一样的,大喜,测量了几个脚位都对上了。因为插电电源灯会亮,是自动触发了,所以没查什么开关之类的,直接跳到了s4正常,s3正常,我靠,桥好的,看电压,s4开内存供电,速度找到了芯片,是J7,懂的都知道是rt8207,不懂的也没事,查一下,如图

分分钟找到了脚位图:

测8脚为高,16脚为低,马上测供电12脚为5v没问题,测4脚vttref为零,秒懂,芯片坏了,换芯片,满怀期待,插电,凉凉,0.042的电流。冷静一下,打开4,5代单u的硬启动过程,找到了关键的地方:

测量内存供电有了,查二级电压看看正常否,查了发现3.3v的二级转换管输入有,开启有,输出没有。5v二级转换管的输入,开启,输出都正常。心想这还不简单,直接飞线搞定,插电,哇,0.02,0.007,电流更低了。不解。3.3v的二级供电提前出来是不行的。找来tps22965的芯片换上,该主板上有3个这种芯片,丝印为ZSAO

脚位如下:

当初烧机的时候,发现5v的转换挂了,没想到3v 的也挂了,另外一个管的是1.05的二级转换的估计也挂了。因为当初定了2个,一个给3.3v,一个给5v,另外一个1.05v的怎么办呢?查参考图发现了这个秘密

没有转换管,是直连的,哈哈,估计1.05v的直连没问题了,连上。

U5801是芯片,被拆了,12脚直连到了78脚,插电,电流上到了0.1多,没掉,哈哈,没多想,因为测量1.05v的pg的时候,感觉有点低,所以割断了,忙的连上

插电,哇塞,电流上到了0.4左右了,牛叉了,感觉有戏,断电,装上散热器风扇,插电,电流跳动,定住了,插键盘,过了一会可以切换了,接内屏,亮了,进行善后工作,5v转usb管烧了,直接飞线搞定

被插坏的usb口也拆了,换好。没有供电,直接飞线,ok!
因为usb5v被19v干了一下,烧了一大片,其中7个芯片是直接烧短了,但是有4个芯片是被干坏了,但是二级体值没有偏低,这种故障是难查的,幸好有参考图纸和硬启动时序,还有幸运的是cpu没挂。
分享这样的帖子好累,好花时间,麻烦大家动动手评分,评分点赞!谢谢!
其实我每天都有写一些简单的修机日志,大家可以到我的日志里看看,日志里面的内容写的简单,有不懂的可以私信我, 我每天都会抽空上论坛的。

 会员213817100鑫豆2025-11-23 17:35
 会员664855100鑫豆2025-9-15 12:33
 会员1085227100鑫豆2025-5-17 16:16
 会员845629100鑫豆2025-3-5 17:07
 会员1207066100鑫豆2024-8-7 18:37

网友A:
CPU没挂是最大的幸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没挂是最大的幸运

是的,不然一切白干

网友B:
楼主 你这个 硬启动时序 实在哪里搞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 你这个 硬启动时序 实在哪里搞得?

你没有吗?这不是船长搞的吗?

网友C:
发现上管软击穿,这个软击穿是怎样发现的呢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发现上管软击穿,这个软击穿是怎样发现的呢??

烧机的时候发现有漏电压发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