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
三星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

楼主(2021-05-01):
三星ls24b370h亮一下就黑屏

网友:
换灯条,换主板

网友:
先检测灯条是否都能亮,电路大致是要么全黑,要么全亮,坏一根灯管就都不亮了。如果灯管都好的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,多数是高压线圈坏了。

网友A:
三星的有一批机器屏的LED座,容易虚汗

网友:
先检测灯条  再测板

网友:
这种情况多半是LED灯条的问题,线用测试仪测一下灯条,排出灯条再检查背光升压电路。

网友:
先换个板子试下,三星这款驱动板容易坏、

网友:
三星插个VGA就可以更新BIOS

网友:
先测试屏幕LED灯条看下正常不正常,如果正常的话,可以刷bios或者修升压板维修。

网友(2021-06-13):
换了主板上的供电插座,到现在没问题。谢谢各位师傅了

网友:
半是LED灯条的问题

网友:
上个灯条测试一下试试。

网友B:
三星电源口接触不良的很多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三星电源口接触不良的很多!

是的换上就好了

网友:
电源口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星的有一批机器屏的LED座,容易虚汗

换了电源供电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