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 OPTIPLEX 380 ATX电源维修续

楼主(2021-05-01):
今天终于有空把前面那个坏了的戴尔B255PD电源盒修好了。发个完整的修理过程。

该电脑是品牌台式机,正在使用突然关机,再开就开不了。拆机,发现ATX电源只能输出5V待机电压,短接绿线到地也开不了机。
拆开电源盒,测保护芯片WT7505第四脚,PSON按开机键能拉低,再测第三脚,随开机键拉低又回升处于保护状态。
于是短接3脚强制开机,结果还是没有输出电压。再测PWM芯片UC3845BB的电源15V及基准电压5V,都正常。接下来应该用示波器测有没有输出波形了,因为有事暂放一边。

补充内容 (2021-4-24 13:05):
今天有空,测UC3845B电源正常,第四脚震荡,电压3V左右,用示波器测无震荡波形,输出6脚测电压0V,波形无,基本确定UC3845B芯片坏,买了在路上。
补充内容 (2021-4-30 20:05):
今天有空,买的UC3845B芯片已到,换上后,还是不行。测震荡脚电压1.9V,有震荡波形,约50K赫兹。输出脚还是0V,无波形。首先怀疑输出是否有短路,或场效应管坏,拆下一一测试了没问题。
奇怪了,难道新的UC3845B芯片也是坏的?别无办法,再换一个,幸好买了10个。
换好开机,正常了!原来新的芯片都有可能坏。
再测输出PWM脚电压,与震荡脚一样都是1.9V。
以图为证

网友A:
电源真的很懒修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源真的很懒修了

一是爱好,二是技术,主机其实电源坏得多,倒是主板很难坏,而且主板与电源关系密切,主板上内存等开关电源与ATX电源原理相通。要说电源不值钱,其实主板老的也不值钱了。当然,我是业余爱好维修,不以维修谋生,所以只谈爱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是爱好,二是技术,主机其实电源坏得多,倒是主板很难坏,而且主板与电源关系密切,主板上内存等开关电 ...

有爱好,才有进步........

网友:
学习了谢谢分享,现在维修是什么趋势

网友:
当爱好可以变成挣钱的事情,那就成功了。

网友:
楼主这技术可以的

网友:
无事做,可以研究研究

网友C:
研究和维修坏的,在实战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,进步不是一般的快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研究和维修坏的,在实战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,进步不是一般的快阿

是啊,就是为了把理论用于实践尽快掌握技术,感谢理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