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707 820-00281-A 不跑码

楼主(2021-05-01):
A1707 820-00281-A 不跑码,BIOS 刷过了 CPU和显卡供电也出了 这是什么情况呀

网友A:
这个可调电源刷新的快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调电源刷新的快吗?

一般 这款不好 20V输出低点

网友B:
测帧周期,有换桥没有换U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测帧周期,有换桥没有换U

测帧周期 这个不会测呀  你的意思先换南桥呀 CPU 比正常温度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测帧周期 这个不会测呀  你的意思先换南桥呀 CPU 比正常温度热

示波器测,没有帧周期就是CPU没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示波器测,没有帧周期就是CPU没过

帧周期信号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示波器测,没有帧周期就是CPU没过

升完压直接就1.3电流没有跳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升完压直接就1.3电流没有跳变

供电复位都查过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供电复位都查过没有

都有呀,很奇怪的故障,也不是屏我换屏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