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师们 帮我看下这个五脚芯片是什么芯片

楼主(2021-05-01):
这个五脚芯片表面丝印的是k13m   芯片大小和这个板子上面的五脚芯片大小一样

网友:
这个五脚芯片可以用哪个型号的代换

网友:
根据我的经验判断是电源管理,确切说锂电池充电管理,可以用AP5054代换试试。之前碰到蓝牙音箱上见过这种电路

网友:
锂离子电池恒流/恒压线性电源管理芯片
可以用AP5054BES5型号的代换

网友(点评):
淘宝低至0.18元/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