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380mt不跑码及迅速复位维修

楼主(2021-05-01):
接机发现bios是读取的,但是基本上只有读取而没有交流,因为只有久不久一根针的下拉或上拉。测得假负载的pci复位就像pwm波形一下,迅速上拉或下跌,正常应该是只下拉一次。因为图纸没有,刷了bios也不得,这种一般可能是因为pg异常引起的。加焊cpu供电后复位及bios都变正常。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好贴还好还好还好

网友:
    一体机修的少。

网友:
这主板图纸是有的。楼主高手,不用很快就解决问题!

网友:
老哥好经验啊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这样搞稳定吗

网友:
要图纸没图纸,百来块钱的维修费,修了也正常使用了,收了再说,你还想怎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