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h110ms两个内存槽有一个不能用!

楼主(2021-05-01):
主板:IH110MS
故障:不过内存,档55!
此板不过内存通病R215电阻开路造成无+VDDSPD电压。找到R215电阻,表笔测一下果然开路了,喜滋滋换掉。装上内存试机还是档55,一脸懵。。了
此版客户装了两根内存,试机时我也是装2根内存试的,拔掉一根。试机成功点亮。。
换插槽试机,发现只要DIMM2插内存就档55.确认DIMM2插槽问题。
接下来就是一通查条件了,过程曲折不说了,主要条件都正常,BIOS刷过无果!
主要是用DIMM1和DIMM2来对比,造成我走了弯路。
最后故障点在DIMM2的MEM_MB_SA1断线。
DIMM1的MEM_MB_SA1电压0V是正常的,而DIMM2的MEM_MB_SA1要有3.3V才正常。
之前用两个内存槽对比电压,DIMM1的MEM_MB_SA1电压0V,以为DIMM2也应该是0V,唉,走了老长的弯路了~~~
最后从DIMM2的+VDDSPD飞根线到140脚修复了。

网友:
一个电阻不抗造

网友A:
楼主把图纸分享出来啊

网友:
DIMM1 SA1(0V) 和 DIMM2 SA1(3.3V)居然不一样,想不通

网友B:
这线不会有多大的电流,断线应当是腐蚀了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把图纸分享出来啊

图纸点位论坛都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线不会有多大的电流,断线应当是腐蚀了,,,

我认为是客户自己拔插内存,插反烧的

网友:
我有一个B75主板临近CPU的内存槽不能用,不知道有什么工作条件

网友:
我有个4个插槽的,莫名就有2个用不了

网友:
用的我的点位

网友:
特意去看了下图纸,确实如此。DDR4的咱这样设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