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里能找到r9 270a 2g 魔将II 的原厂bios

楼主(2021-05-01):
r9 270a 2g 魔将II elpida颗粒 哪里有这块显卡的原厂bios啊

网友:
现在的显卡真的是一样的型号才行,显存不同固件不一样

网友:
不像好多好多年前的型号差不多就能通用固件的,我表示没有

网友A:
是不是R9-270A-25C V1.0?930MHz的

网友:
有个网站可以下载,就是不知道了

网友:
这个  不好找哦

网友:
试试百优思

网友:
百度一下video bios你就找到那个网站了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R9-270A-25C V1.0?930MHz的

是r9 270a cef5 v1.t 925Mhz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r9 270a cef5 v1.t 925Mhz

那看来不行了。建议去TechPowerUP上找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看来不行了。建议去TechPowerUP上找找

已经试过了,刷上后进入黑屏,用核显进不了win10,用编程器擦除BIOS芯片后又可以开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