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Q主板(P45芯片组),门外汉的不触发维修过程

楼主(2021-05-01):
我之前没学过主板维修,电路基本知识也只是一知半解,最近是发现了有点位图这个好工具,才开始尝试学维修的。

一块P5Q,不能触发,或者说很难触发,今天试着不行,过几天试下可能又触发了,再过几天试下又不行了。

目测主板,没有明细的烧件或者缺件。主板成色不好,暗淡无光泽,黑色污渍都把焊点都覆盖了。我用白电油刷了下主板,污渍要稍好一些,但不能完全去掉,估计是油污,所以去不掉。

检修过程:
检查电池电路。主板不接电源,测量主板电池,有2.8V,正常。根据点位图看到电池正极+BAT通过电阻SR9,变成+BAT_R,再通过SD1二极管变成+BAT_3V。测量电阻和二极管,电压均是2.8V,正常。

电池电压会送到南桥,给南桥提供几个工作条件。根据点位图的网络清单,可以看到+BAT_3V会送到南桥附件的8个元件。在主板上观察,发现有两个元件位是出厂就空置,这样就只用检查6个元件就行了。
电阻SR191,一端是+BAT_3V,另一端是S_ENABLELANPOWER,网卡供电信号,两端都是2.8V,正常
电阻SR2,一端是+BAT_3V,另一端是S_SRTCAST#,两个时钟复位信号之一,两端都是2.8V正常
电容SC57,空置
电容SC56,一端是+BAT_3V,另一端是GND,一端2.8V,另一端0V,正常
电阻SR67,一端是+BAT_3V,另一端是S_INTRUDER#,一端是2.8V,另一端只有0.9V,不正常。查了一下这是机箱入侵信号
电阻SR77,一端是+BAT_3V,另一端是S_INTVRMEN,一端是2.8V,另一端只有1.5V,不正常。查了一下这是桥内部的1.05浅睡眠稳压器的开启信号
电容SC55,空置
电阻SR11,一端是+BAT_3V,另一端是S_RTCRST#,两个时钟复位信号之一,两端都是2.8V正常

S_INTRUDER#和S_INTVRMEN这两个南桥信号,应该是在高电平工作,在低电平截止,现在是低电平肯定不行。
这块主板年限非常长,使用中也不爱惜,焊点无光泽,元件也可能失效。我把两个不正常的电阻拆下来,测量阻值一个是392K,另一个是10M,和点位图中的数据一致,看来电阻还是好的。我把两个电阻焊接回去,再一量,咦!两个信号都变成2.8V了。最后我把ATX电源接上,开关针一碰,主板触发了,显示也出来了,主板修好了!

年限久的主板,焊点容易失效,补焊即可修复,但要找到脱焊的位置,还是得按步就班,慢慢来。

网友:
空脚 不要理他,ddr5两端最里面4个脚在电路上都是空脚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老哥 惊不惊喜,意不意外啊?

网友:
大神思路清晰,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运气好啊~~

网友:
看南桥是08年夏生产的,板子应该也差不多要13年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  加焊北桥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