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见的主板,捷波TIZ68MG不触发不显示,并求点位图和电路图

楼主(2021-05-01):
这个主板是自己搞坏的,欲哭无泪啊!我看到Z68主板有超频内存的功能,就把1333内存调到1600,一试开机了,我蛮高兴,继续调到1866,一试黑屏了。
咋办呢?如果是华硕技嘉等主板,bios有恢复功能,超频失败后会自动恢复到默认状态,但捷波估计是没有这个功能的。我只好把机箱打开,把主板的bios用跳线清除。可是跳线清除10秒钟以后,开机还是黑屏的。我又用跳线再次清除10秒钟,还是黑屏。

我以前清除bios会用偏方:把纽扣电池反接一下。COMS记忆是慢慢放电清除的,如果把电池反接,是不是马上就把COMS记忆清除了,这种道理好像也说得过去。于是我把电池反接,然后不装电池开机,这下完了,情况更糟了,主板不触发了。

事已至此了,只能把主板拆出来维修了。我把电池装好,一试,咦!怎么触发了,但是还是黑屏。于是我又把电池拆下来,一试就不触发了。有电池就触发,无电池就不触发,解释不通啊,把几个触发信号测量下吧。

捷波的主板太少见了,找不到点位图。我只能找到IO芯片的datasheet,IO芯片是F71808AU,附IO电路图和规格书如下。在触发时序中,IO是占很大的成分的,先把IO测量下也可以。既然有没有电池关系到触发与否,我不装电池测量一遍,再装上电池测量一遍,对比一下说不定能找到线索,两次测量都接上了ATX电源,有5V待机,也有3V待机。
IO37脚VBAT,有电池3.3V,无电池3.3V,时钟供电正常
IO36脚RSMRST#,有电池3.3V,无电池3.3V,3.3V待机电源正常

南桥旁的晶振我用示波器测量了,有波形,估计是正常
IO35脚PWOK,有电池5V,无电池5V,5V待机电源正常
IO31脚PWSIN#,有电池5V,无电池5V,开关针电压正常,并且在按下开关后,PWSIN#会正常跳变到0V
IO32脚PWSOUT#,有电池5V,无电池5V,IO芯片在收到PWSIN#的低电平信号后,就从PWSOUT#发出低电平信号到南桥,IO通知南桥正常
IO33脚S3#,有电池3.3V,无电池0V,问题出在这里了。在无电池的时候,这个脚位始终是低电平。S3#应该是南桥发给IO的持续3.3V高电平的信号,表示正常上电,如果S3#为低电平,表示主板要休眠,主板当然不能触发了。

我看到论坛上有人说过的方法,判断不了脚位故障来源的时候,可以把这只针脚挑起来再测量。我把IO33脚S3#挑起来,再测量一遍:
有电池情况,IO33脚S3#端0V,南桥S3#端3.3V,虽然IO和南桥的S3#信号断开了,但是短接开关针,主板还是可以触发
无电池情况,IO33脚S3#端0V,南桥S3#端0V,不能触发。但是我又发现,把万用表的表针搭在IO的脚上,也就是IO和南桥的S3#连在一起,短接开关针,不会触发。但是把表针拿开的瞬间,这时IO和南桥断开了,也没电池,主板却触发了,真的是很奇怪。

我还需要检查南桥的众多信号:
RTCRST:
SRTCRST:
DSWVRMEN:
INTVRMRN:
INTRUDER:
DPWROK:………等等
苦于没有点位图或者电路图,我无法知道这些信号在主板上的位置,南桥附近有的电阻电容太多了。论坛里哪位大师有图纸发给我一个,谢谢了!
我没有什么电路水平,这个主板该怎么修,大师们跟我指导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:
开机能触发的,查这么多信号干嘛。直接量所有的供电,查pci ea11的复位信号。只要这个信号都出来了,把bios拆了,重刷。有示波器,主板诊断卡就更好了。

网友:
Pcie 上面打错字了。

网友:
其实应该先刷个bios。

网友:
瞎搞 刷个BIOS就这么难?

网友:
直接量所有的供电,查pci ea11的复位信号

网友:
直接量所有的供电,查pci ea11的复位信号111111

网友:
霉到家了

网友:
超频搞出这么一堆事,悲催啊。

网友:
楼主既然是在BIOS的CMOS里设置超频出的问题,那就刷BIOS就可以了吧。

网友:
还是先刷BIOS

网友A:
更新:
看楼上几位网友的建议,我装上电池,这样就可以触发,然后测量了CPU供电0.9到1.2V,内存供电1.5V,好像都是正常的
我从捷波官网下载了bios,用编程器刷入flash芯片,还是不亮
我又量了PCIE的A11脚复位信号是3.3V,A13和A14脚时钟信号有0.4V,好像也是正常的,再怎么办呢?

这块主板的IO是F71808AU,用这款IO的主板好难找,我不懂这个IO的工作机制,如IO和桥的通讯流程,IO对电源和时钟等其它信号的控制过程,又没有维修资料,要是有点位图和电路图就好了。

好像捷波和双敏是同一家代工厂,还有双敏和昂达、七彩虹又是同德家族的,在别的品牌里,能不能找到跟这块主板类似的图纸呢?

继续求 捷波TIZ68MG 的点位图和电路图,谢谢各位大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更新:
看楼上几位网友的建议,我装上电池,这样就可以触发,然后测量了CPU供电0.9到1.2V,内存供电1.5V,好像都是正常的
我从捷波官网下载了bios,用编程器刷入flash芯片,还是不亮
我又量了PCIE的A11脚复位信号是3.3V,A13和A14脚时钟信号有0.4V,好像也是正常的,再怎么办呢?

这块主板的IO是F71808AU,用这款IO的主板好难找,我不懂这个IO的工作机制,如IO和桥的通讯流程,IO对电源和时钟等其它信号的控制过程,又没有维修资料,要是有点位图和电路图就好了。

好像捷波和双敏是同一家代工厂,还有双敏和昂达、七彩虹又是同德家族的,在别的品牌里,能不能找到跟这块主板类似的图纸呢?

继续求 捷波TIZ68MG 的点位图和电路图,谢谢各位大师!

内存供电不单只量主供电,其他电压量了没?236脚电压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