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长城1250W电源没有5vsb

楼主(2021-05-01):
求助高频变压器有几个绕组 目前我本人没有办法确认这个高频变压器的好坏,先感谢各位有这个电源的小伙伴帮忙给测一下?在麻烦各位小伙伴在不上电的时候帮我量一下先感谢了,这个是FB反馈光耦,感谢有这货的大佬给帮个忙

网友A:
变压器很难坏,检测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,限流电阻,,ic容易坏

网友B:
BH0170A目前各脚电压,1脚是地,2脚0V,3脚0V,4脚空脚,5脚16V,678脚300V应该是没有震荡

网友B:
如果哪位大佬有图纸就更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变压器很难坏,检测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,限流电阻,,ic容易坏

主要现在没有VDD电压不知道芯片能不能启动的起来

网友C:
修这种电源胆大心细,借助可调电源。修5vsb还是很好修的,有示波器就事半功倍。

网友:
你确认开关管是好的吗?我之前修过一个,当然不是你这种,换了开关管就OK了,拆下来怎样测都是好的,换上去就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这种电源胆大心细,借助可调电源。修5vsb还是很好修的,有示波器就事半功倍。

没有经验,没办法对比。

网友:
每日一顶希望好心人帮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H0170A目前各脚电压,1脚是地,2脚0V,3脚0V,4脚空脚,5脚16V,678脚300V应该是没有震荡

这样看来应该是0170A芯片坏了,启动5脚有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哪位大佬有图纸就更好了

这里介绍

网友:
5vsb就是一个普通开关电源,把芯片外围电路都画出来,就可以推断出芯片引脚功能,修起来就简单了

网友:
电源变压器之主变压器一般初级是2个绕组:一个是主绕组,一个持续供电绕组。可以将万用表打到交流,测变压器次级绕组输出脚,根据次级输出的电压再判断变压器是否好。如无输出,测初级绕组,如无电压,再测220V输入。

网友:
变压器极少坏,辅助电源IC反而极容易出问题,这种情况一般不是光藕问题。

网友:
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