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老大能修改hd7770显卡BIOS的显存容量大小

楼主(2021-05-02):
有一块hd7770的显卡,好像是个假卡,显存用gpuz看是4g,但玩游戏时,只要超过1g占用,就黑屏,驱动重置,然后屏幕恢复,如果玩小游戏,占用不高的,就不会黑,在网上找了很多不同品牌的bios刷进去,都不行,要不叹号打不上驱动,要么直接死机,是在米办法,还请各位大神,有没有能改bios的,帮我修改成1g,感谢万分

论坛附件有扣分,我同时传bd云了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3CABvCV56xjegUtAIZzj1A
提取码:z4kl

Cape Verde.rom

网友:
请高手指点,谢谢

网友:
a卡bios很难改,因为是不同核心,几乎没有人会改,也就是现在把584改成588有人改了

网友:
如果想改,去闲鱼花钱找人改,有人专门做这个生意的

网友:
主要这卡很老了,10块20块还值得,多了也没意思

网友:
HD7850最大才2G,7770哪来的4G?100%假卡。最好看下芯片编号,找个对应的BIOS刷回去。

网友A:
卡长这个样子,显存看是

网友:
散热器拆了,拍清楚核心和显存

网友:
有没有兄弟帮忙看看

网友:
华硕hd7770.1gD5.晚上把bios备份下来发上来

网友:
感谢各位大牛关注,再顶一把

网友:
我去年也花了30块在垃圾场买了块淘宝卡,当时不懂,回来测试了一下才发现好像是蓝宝石6750,核心编号没有错,当时找了全网都没有发现有一款和我的卡相同,能正常开机,当时玩不了什么大型点的游戏,CF也不行,现在留着当料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卡长这个样子,显存看是

看你最后一图,显存颗粒w2032....应该是单颗容量则为256MB(64Mx32Bit/8),显卡上刚好4颗,也就是组成了1G显存,你用GPU-Z测试,应该读取的BIOS信息,商家把bios信息改为4G,实际只有1G,当显存占用超过1G的时候,cpu与显存之间的数据读写就会出错,所以才会大型游戏的时候黑屏。

网友:
建议你找hd7770-1g的显卡bios,刷上即可。无需更改bios。

网友:
https://www.techpowerup.com/vgabios/
在这里试了很多都不行,要不加不上驱动,要不黑屏闪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