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Guid分区下UEFI+GPT怎么装ghost系统才能引导成功

楼主(2021-05-02):
1.在UEFI下进入我们做好的U盘PE,必须制作支持UEFI启动的PE系统,启动我们再熟悉不过的DiskGenius,转化分区表类型为GUID

2.F6 快分区 注意勾上创建ESP分区和MSR分区

3.这里我们注意一下DiskGenius分出的ESP分区是Fat16格式的,UEFI 启动Fat16 Fat32都是可以的!

4.分区完成后,需要我们一个UEFI下的终极Ghost利器---CGI

网友:
这样能起来?

网友:
这样还原了,还是修复一次引导。

网友:
分区还原还是要做一次引导的,用CGI硬盘还原就不用引导了.前提是你的镜像文件里面有ESP MSR分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