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560se,跑mats正常,进win10系统就花屏,还炸了两个管

楼主(2021-05-02):
一个连焊盘都炸没了,索性直接不要了,抹上绿油,还有最下面的那个上管,击穿,更换了一个,与之相连的芯片rt9612b,我更换成rt9619a,查了下资料,他们两个电路图一样,更换完成后,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开机是这样的花屏,怀疑还是供电问题,gpu电压一直在0.85v是不是偏低了,系统可以认卡,打不上驱动

网友:
这颗apw我查了一下,发现可以输出多种电压,由旁边的电阻和电容决定,可是输出里面并没有1v的电压,电阻的配置也不对,这个应该是1.8V的电压,电压偏低,但是没有1.8v不就应该是黑屏嘛,他会影响花屏嘛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拆上管不拆下管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上管不拆下管???

已拆了,可是故障依旧

网友:
遇到过 直接换全部mos管  好了 换漏了 坏的 不供电 运行负载高了就炸管子

网友B:
上管下管 控制IC 升压电容  输入输出电容  最后查一下电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管下管 控制IC 升压电容  输入输出电容  最后查一下电感

好的

网友C(2021-07-14):
我手上刚好有个560ti的板子,核心是gf114,没有这版本的mats,楼主可以发个560ti的mats给我吗?

网友:
我缺一个560的mats!!d

网友D:
有位伟人说过:修pwm电路不用示波器的,都是耍流氓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手上刚好有个560ti的板子,核心是gf114,没有这版本的mats,楼主可以发个560ti的mats给我吗?

我用的就是论坛里的367版本mats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位伟人说过:修pwm电路不用示波器的,都是耍流氓!

没有示波器

网友(2021-09-09):
这花屏好像是显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