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短路。

楼主(2021-05-02):
如图,是后级短路。 拆掉电感。
红圈中的两部分都拆掉,已经拆掉一部分了。不行。第二部分拆掉,还短的话?该是哪里问题呢?

网友:
烧鸡快一点吧,这样拆,何年何月才拆中啊

网友:
加电 烧一下                会发热

网友:
全拆了一个一个量

网友:
松香大法伺候

网友A:
如何松香涂上去?用松香的白色烟熏么?还是?具体怎么操作?

网友:
加电, 会发热湯手的拆掉。

网友:
大框小电容不会短的,你拆电感所以认为是后级短?仔细看PWM的返馈都是电感2脚过去的,不要觉得PWM难焊,就是它了

网友B:
cpu座下的电容看着有裂纹,肯定是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座下的电容看着有裂纹,肯定是它

兄台这眼神,自带高清放大功能,佩服佩服,我仔细看也没看出来

网友:
这种拆没了  几乎都放弃了   折腾好费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何松香涂上去?用松香的白色烟熏么?还是?具体怎么操作?

用烙铁沾松香,然后靠近主板,松香的白烟会覆盖到主板上,在可疑的元件熏上松香后,上电。短路的元件因为发热会马上融合掉表面的松香。此元件一般即为短路元件。此即为松香大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