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GTX750

楼主(2021-05-02):
显卡开机能亮,几十秒后黑屏无输出,测量后发现核心,显存掉电,开机时手模有个芯片发烫,掉电后芯片就不烫了,芯片型号是 OT=1D GOW,请问这是芯片坏了,还是核心坏了

网友:
先把这芯片换了试试

网友:
我操 你那芯片都连锡了

网友:
芯片焊好了吗

网友:
芯片都连锡了吧?能不烫吗,哈哈

网友:
这焊的 狗咬的似的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这个芯片型号是RT8811AGQW,电源管理供电芯片,曾经换过修好了显卡,建议你重新焊接或者换个

网友:
既然发烫就先换,都有核心显存电压了,不换就来判断核心坏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