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480插充电器不开机一例17859-1

楼主(2021-05-02):
故障,插充电器不能开机,掉电。单用电池正常,切耗尽关机,不能充电。17859-1
不多说,直接放图
拆开单独用充电器也会掉电,这款机器非原装电源就是这样的情况。
使用原装电源,测PSID只有0.12V,明显不正常。
拆掉Q4301之后,后端正常,问题在前端,如图就是红圈的二极管故障,拉低了电压,拆掉恢复3.3V,单独用电源开机正常,充电正常。
如有同样故障的同行可以测一下PSID电压。

网友:
感谢 你   帮到我了

网友:
中间针被拉低了。

网友(2021-06-06):
是中间镇信号拉低了呀,学习了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看懂的不深,不过下次遇到可以学习一下楼主相同的方案,感谢

网友:
DELL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多的

网友:
记住DELL的这种维修方法了

网友(2021-07-06):
我这有4.3v

网友:
下次拆了这地方试试

网友:
我只知道 小板接口插头易松

网友:
图纸发上来

网友:
网站就有

网友(2021-12-24):
收藏 下次遇到试试

网友:
收藏了,感谢分享,下次遇到试试看。

网友(2022-02-07):
正在修这个,也是一样的问题,去掉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