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945GZM-S2主板的维修

楼主(2021-05-02):
淘了块GA-945GZM-S2坏主板,收到后趁五一有空立即动手维修。

因为是网购的,也问不到怎么坏的以及故障现象怎样的,所以先测电源端口有无短路,测后没有,再看CPU座,有几个针歪了,给纠正好。再仔细看外观,发现内存电源芯片后面的铜箔有好几个裸露点,可能是测试过吧。再看发现内存电源芯片旁边的电容一个鼓包了。

先加电看一下。加电后能上电,但是不跑马,测试后发现无时钟无复位。

进一步测量,发现DDR2内存1.8V只有0.6V,测内存PWM芯片ISL6520ACBZ,5脚电源5V、FB脚只有0.3V,EN脚只有1.07V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南桥发出的SLP_S5到Q285(这个管子在CMOS电池架下面,拆了架子才找到),发现南桥已发出开启内存信号高电平,但这个EN脚只有1.07V,测了与之相连的Q284,没有漏电。然后把鼓包的电容也换了,再测内存电压还是只有0.62,比之前高了一点点。这种情况应该是芯片ISL6520ACBZ坏了吧,网购了一个在路上。

补充内容 (2021-5-4 18:24):
今天换上内存电源6520芯片,电脑点亮了!

网友A:
大神对这个板子也是情有独钟啊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这是拿板子来练技术

网友B:
这是放假休息的活动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放假休息的活动吗?

是啊,没钱旅游在家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对这个板子也是情有独钟啊

不是我对这板子情有独钟,是只淘到这个坏主板,价格也便宜,没得选择。

网友:
假期活动,
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向老师学习。跟我一样,不问板子价值,只管学习研究。

网友:
抛开板子 价值,学习精神不错!

网友C:
定的芯片能买个板子了吧

网友D:
这老古董研究还有意义?就算学维修,跟新的时序不一样啊,虽说大体差不多,但只是浪费时间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定的芯片能买个板子了吧

是的,高手,这都看出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老古董研究还有意义?就算学维修,跟新的时序不一样啊,虽说大体差不多,但只是浪费时间吧?

意义就是学习主板维修的技术,虽然主板淘汰了,但是原理是相同的,新主板单桥,时序也是基本一样的。从挣钱的角度看是做无用功是浪费时间,从学习的角度看是必要的。您是高手了当然不会做这种事情了。

网友:
今天换上内存电源6520芯片,电脑点亮了!

网友:
哥的主业应该很挣钱。。维修确实需要维修经验。。经验越多,修起来越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