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P8H61大板,USB过流15秒关机

楼主(2021-05-02):
华硕主板P8H61大板,USB过流15秒关机,刷了另一品牌BIOS,可以,有部分USB失效

网友:
这说明USB供电电路还是存在故障

网友:
华硕的板能刷磐正的BIOS?华硕的BIOS更不好找到吗?

网友:
主板不好修了

网友:
哈哈 这样都可以啊 还没试过

网友:
拆8脚或者6脚啊。

网友:
明显分压电阻损坏

网友:
意思是刷完正常  就是 USB 接口不能用 ??

网友:
华硕USB 15秒故障不难修吧

网友:
锤子,这不是usb通病么?刷什么bios,返修妥妥的

网友:
这个刷BIOS标都治不了,不要说本了

网友:
这个不是排阻的通病嘛,好修的很。

网友:
翻我的帖子看 修吧

网友:
15秒关机跟BIOS没有关系

网友:
老哥!这个操作骚啊!神奇

网友:
插口针弯了吧?

网友:
这是掩耳盗铃。换了个不带监测功能的bios,没有了提示,不自动关机保护了。但故障原因依然存在。

网友:
没找到问题所在  还发BIOS出来  你要别人以后也刷BIOS屏蔽吗

网友:
我遇到3块这个问题

网友:
我遇到过的一块是直接把USBPWF跳线从+5V改跳到+5VSB,这时候USB接口VCC对地阻值从二十几欧恢复到350,不再报警且U口可用

网友:
Usb-oc#不正常

网友:
兄弟你也太狠了吧,我遇到的都是换排阻解决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