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海尔 简爱7G 不能开机

楼主(2021-05-02):
插电有0.01A不稳定电流,拆机测有5V,3V,但按开关后再测就没有5V,3V了,本来怀疑待机,想刚刚待机还有在开后就没有了,注意一下开机瞬间,电源指示灯亮一下,电流从0.01上到0.06一下就掉了,说明可能有地方短路,查了好多地方都没事。花了点时间都没查出来,后来联想一下笔记本,会不会似联想那样贴了胶纸或海绵日久溶化引起电容短路,看一下,果然在指示灯处因为用了黑色海绵贴了聚光,有两个小电容贴在下面,撕开贴在那里的海绵,拿表测一下果然短路,用风枪吹掉,拿表测一下不短路了,吹一个电容上去,装好开机可以了。可用BIOS .

Y

网友:
估计是某个二级转换电压的电容短路

网友:
二级转换电压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