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暗影tpn-q211不触发

楼主(2021-05-02):
显卡供电管短路引起

网友:
还好显卡没烧

网友:
楼主在具体点就好了,来张烧掉管子的图更好了,呵呵

网友:
没烧显卡就是万幸了

网友(2021-06-09):
这个笔记本不插电池可以开机吗

网友:
烧的哪个管子呢

网友:
具体图片位子发一个就更好了哦,

网友:
上次碰到过一样的,估计通病吧

网友:
就这样?大短?大短一般都烧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