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4-BS042TX笔记本,待机3V芯片发烫但是查不到是那型号?

楼主(2021-05-02):
HP 14-BS042TX笔记本待机3V芯片发烫但是查不到是那型号,我用红色笔圈着的芯片就是发烫的芯片

网友:
去淘宝查看芯片丝印代码 就知道具体型号了

网友:
有没有这台机的BIOS下载      谢谢

网友:
换了3V待机芯片可以触发了,但是芯片很烫手,原机键快速闪3下再慢闪5下,屏没有显示,摸CPU和显卡芯片都没有发热

网友:
查询助手在哪里里可以进去

网友:
查看芯片丝印代码

网友:
谢谢大家帮忙

网友:
3V芯片发烫未必是芯片问题,因为后面负载有问题也会

网友:
查丝印能找着型号

网友:
我碰到过,是3VL被拉低到2.2V了,阻抗正常,后续查到RTC电路不正常来了,最后整到SB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