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联想E480集显BIOS 最好是合成的

楼主(2021-05-02):
  这本子毛病有点多   先是拿来不开机  刷了个BIOS可以开机了   但是背光不亮  外接了能亮 而且键盘触摸板统统不能用
不用想了 EC程序又坏了  顺便看了一下背光开启条件

BKOFF# 0V , +LCDVDD_CON  0V, PCH_EDP_PWM 0V,CPU_EDP_HPD 2.5V
BKOFF#直接连到EC 119脚

+LCDVDD_CON通过U6001转换来  测5脚有3V 4脚EN没有电压 信号从桥发出 于是我拆了U6001 直连1.5脚 也是不显示

PCH_EDP_PWM直接到桥   CPU_EDP_HPD是屏幕检测信号 正常的   二话不说直接换个EC   键盘触控能用了  屏还是不亮
桥的几个信号 还是没有出来 不知道这个板子独显和集显的BIOS能不能通用    搜的都是独显的   求一个集显的BIOS  合成ME的最好

网友A:
应该不是bios了,备份发我,得空我给你弄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是bios了,备份发我,得空我给你弄个

解决了 他屏线和屏都有问题 换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