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?谢谢

楼主(2021-05-02):
制作amd显卡检测程序 到了这一步应该怎么办?

网友:
你就是大神了。。。

网友A:
改硬盘模式,保证有惊喜。

网友B:
回车看一下!你手艺不行吧 这个很容易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车看一下!你手艺不行吧 这个很容易做的

就是手艺不行啊 求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改硬盘模式,保证有惊喜。

已经改了 还是这样

网友C:
你是用硬盘做还是u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是用硬盘做还是u盘?

用硬盘做的

网友D:
用u盘修复了几遍还是这样 我是真草鸡了

H55

网友:
要修复一下引导,我之前也是卡在这里了

网友:
研究了一下,还可以把单独的测试包写入合集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u盘修复了几遍还是这样 我是真草鸡了

请我喝红牛!我教你搞定!

网友:
用的什么主板

网友:
用的什么型号主板,硬盘开ahci模式,卡在那里不动按下ls键就过去了,再打开数字键盘输入密码就可以测试了

网友:
缺少模块走不下去了?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,390的包也是这个问题,580的包就是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