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40p显示诊断卡代码顺序04 0b 80

楼主(2021-05-02):
2540p诊断卡跑码显示04 0b 最后80 屏幕不显示代表哪里出问题了外接键盘和鼠标不亮 由于只有一个主板没有其他它 只能接外设
求大神们指点一下

网友:
大神们拜托了

网友:
刷bios     这个鸡刷bios不好就剩下桥了

网友:
笔记本用诊断卡没多大作用,按时序来

网友:
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 开机之后重启2次卡04第三次起机卡80黑屏鼠标键盘无反应

网友:
诊断卡没多大作用

网友:
没有维修电源大神们告诉下代码80啥意思

网友:
跑电池吧。查时序,看到底跑到哪里了。

网友:
kbrst复位电压只有0.27伏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