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75m

楼主(2021-05-02):
有个V星b75m e33 板子,开机风扇转,黑屏不显示,想刷BIOS试试,但是这板子BIOS芯片非常牢固,风枪吹了一会儿没吹下来,害怕给烧坏,这板BIOS芯片紧挨着塑料接口,感觉设计的不好,要刷的话怎么办啊,有大神会吗,求教求教。

网友:
用烙铁两边加锡,快速两边加热就可拆下,如果用烙铁不很熟练的话可用两把烙铁两边同时加热。 注意一定不要把焊盘弄坏

网友:
用编程器刷机即可。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