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

楼主(2021-05-02):
有几个坏板子,想刷BIOS程序试试,但是板子的BIOS芯片紧挨着塑料的pci插口,很近很近,风枪吹得话容易烧坏,谁有没有好办法啊?

网友:
拿把好点烙铁,直接往bios上两边堆锡。然后直接用洛铁,快速两边烫或者拿个铜丝折成个u行。烙铁焊下去,用镊子夹出来。也可以用个长条薄铁片,所有操作只要技术熟练,工具要好一点。

网友:
打错字了,不好意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