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暴鲨 1gd5掉件

楼主(2021-05-02):
小黄鱼收的gts450 不能跑鲁大师 查看发现掉了俩原件 应该是电阻吧 大佬手里有这个卡能帮忙测量下吗

网友A:
手上没有这种卡,爱莫能助

网友B:
不能跑鲁大师等测试是核心问题,你补了电阻也于事无补。这卡多处电容有老化痕迹

网友B:
这个怎么回复不显示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怎么回复不显示呢

显示 驱动也能打上 就是跑鲁大师卡死 检查发现掉了2贴片 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 估计是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手上没有这种卡,爱莫能助

谢谢老哥有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能跑鲁大师等测试是核心问题,你补了电阻也于事无补。这卡多处电容有老化痕迹

吃评论??

网友:
这帖子吃评论我丢

网友C:
跑不了鲁大师看看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跑不了鲁大师看看显存

显存pass 驱动正常 就是不能跑鲁大师

网友:
看看供电吧,如果有几项不工作也是会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能跑鲁大师等测试是核心问题,你补了电阻也于事无补。这卡多处电容有老化痕迹

右边补了10k左边补了0欧 顺利跑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