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DOL13U,公共点短路

楼主(2021-05-02):
机器拿过来不上电,没有小电源插口,所以没有稳压电源,搜不到图纸,一摸黑。
先到处测测看吧,几个大电感对地只有几欧,心想大概是公共点对地短路,难不成又是哪个电容?
找了个PJXX焊根线,烧鸡大法伺候。
果然摸到PJP8703字上一电容发烫,烫一下也值了,又是送钱的机器,300大洋到手。

网友:
几个大电感对地只有几欧,怎么就想着是公共点对地短路呢?

网友:
烫一下也值了,又是送钱的机器,300大洋到手,楼主还挺幽默

网友:
你那报价挺高,我们这都报不上去

网友:
你们那边行情比较好

网友:
还能报300,什么地方啊价格这么好

网友:
烧机大法学习啦!

网友:
发现新点的机器,电容坏的很少了

网友:
烧鸡大法好啊,送钱机器

网友:
这款机器遇到过相同问题

网友:
支持,这机器维修报这价格没毛病

网友:
这个真的是手到前来了

网友:
我修到一块华硕的,CPU上管击穿更换后,CPU供电可以出来。独显供电出不来,触发后电流0.3。

网友:
被汤是正常的, 经常

网友:
楼主可以烫一下300多  值    我也想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