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该不该收费

楼主(2021-05-03):
客户说显卡原先是正常的,快递运输没包装好严重掉件,后来自己修,始终没出供电,发给我让我给他修供电,由于这种图形卡没资料参考,修了几天才修好,供电修好了,但总线是短路的,后来路客户讲明,但客户不愿付修供电的费用,说点不亮不原付,让我恢复故障退回。换是你,怎么做?我是必须收费,我是给客户修供电,又不是包点亮。我把供电修正常,我的维修也就是结束了。

网友:
你没给人修亮就不应该收费,

网友:
要不你只能恢复原故障退给客户,你先前也没给客户说清楚只修供电不包亮机啊

网友:
做维修就是这样,有风险的,你白干了几天,投诉无门的,这种客户以后一定要少接或者不接,动不动就是什么电容问题或者供电问题,叫你帮搞一下,事先要跟客户说明,如果他一定是要换电容或者电阻而已,就收手工费,其他问题不包

网友:
这种肯定收不了费用啊,要么你就修之前说好只修哪个部分;正常维修都是这样,修不好不收费

网友:
客户不认你做过什么,只认能不能正常工作!做维修基本都这样!

网友:
找月饼介绍的帮我修核心短路了,发之前是错误代码10,装驱动黑屏。后面要求重植,收了100植网费(维修费中400中抵),定制锡网费当算是手工费,我白折了80运费+100手工费,得到料板一张,我说什么了。

网友:
一般是收不到费用的,除非你之前跟客户讲好了,

网友:
不该收费。换是你,你愿付款吗?

网友:
要是客户来店里一定会吵起来的。维修不能全听客户的,让他牵着你鼻子走,我们维修员应该有自己思维,引导他跟你思路走。

网友:
把它弄回不供电洗干净 再 寄回去 如果他还要发过来修 把价钱翻三番

网友A:
看来你们没看我说的是什么,我说我修的是供电,我供电修好,维修就结束,没亮那是核心问题,与我修供电有什么关系?点不亮不能否认我已经把供电修好,所以必须收费,花了那么多精力,人力成本也在,所以恢复故障退回是不可能了。

网友:
送他几个电容或者电阻吧!

网友:
这种事干维修的谁都遇到过,吃一堑长一智,以后少接这种二修活。类似的还有烧板子的、进水腐蚀的,修之前就要讲明白修好多少钱,修不好怎么办,以后使用中再出其它毛病怎么办。

网友:
这个要看你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,如果你说了只修好显卡供电部分,不包点亮不包能用,只修供电其他问题不理,客户同意了,你可以收费。如果没有说,那按一般情况当然是你接单负责修好显卡,所谓修好显卡是指能正常使用,修好付款交卡两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你们没看我说的是什么,我说我修的是供电,我供电修好,维修就结束,没亮那是核心问题,与我修供电有什 ...

以正常思维这问题不好解决。
用非正常手段吧
至少能得到一丝安慰

网友:
你的想法是我辛辛苦苦把你供电的这个问题修好了,事先也说好了修好供电的的OK,我应该去收到这个修好供电的费用。
客户的想法你把供电这个问题修好之后我就能用我才给你钱,很现实的一个问题,不能用那我修好这个供电有什么用? 你要么试着看看能不能修看修好多少钱,一切好沟通,要是沟通不了只能白忙活,正常情况下这种谁都不会去买这个账,除非你事先说好我只负责修好供电,其他的我不管。

网友:
这个需要看维修之前你们是如何谈的,如果客户明确说只修供电,那就收费。如果没明确,那就说明需要修到亮机,没修好就收不了钱啦。以前总有客户拿主板来换鼓包的电容,都是事先说好,是只负责换电容,还是需要换完点亮机。这个是需要事先沟通好的。

网友:
需要换完点亮机才可以收钱的。除非你事先说好我只负责修好供电,其他的我不管。

网友:
这种于理是收不到费的

网友:
这个要看你是不是事先说明,如果和客户说明了只修供电那可以的。如果没有说明的,那只能修到显卡正常点亮了才能收费。我今天刚碰到一个客户,他说它显卡中毒了,BIOS坏了,给他刷了BIOS,说50元给他刷一下,又不需要你维修什么。故障和价格都给我定好了,哈哈。后来问他症状说显卡是点不亮,那我说你怎么确定是BIOS问题,他说有安装在上面没有动过,那只能是BIOS坏。我晕,这样的客户直接回绝。

网友:
这个是沟通问题

网友:
你之前没跟客户讲好吗? 客户说清楚只修供电的,就可以收费,,没说清楚的,难收!

网友:
修到最后如果是客户原因放弃维修,前期的维修费用你会收吗?

网友A:
不管道德与不道德,我付出了,我就收费,如果是我原因没修好,不收费正常,但是原因不出在我这里,必收,那些说不收的,别装了,换是你,叫得比我更厉害。

网友:
这种自以为很懂,却什么都不懂的,一句回绝,修不了,免得后面又来找麻烦

网友B:
客户也有问题。。谁给你白白修半天  。 哪怕修不好。也应该表示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管道德与不道德,我付出了,我就收费,如果是我原因没修好,不收费正常,但是原因不出在我这里,必收,那 ...

你要学会沟通与思考,生意与维修相比,生意要考虑得更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客户也有问题。。谁给你白白修半天  。 哪怕修不好。也应该表示感谢

这个卡是P4000,没可参考资料,是严重掉件那一种,他修不好了才发给我的,一共掉了16个件,三个暗损电阻,我一共修了七天才修好供电,最后总线短路了客户不修了,这样的情况天王老子来了我也要收钱。

网友:
事先声明,都好说,否则只能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