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下这个B报错,但是这个显示

楼主(2021-05-03):
帮忙看下这个B报错,但是这个显示的是单通道?
看下这个应该定位哪一个坏掉了
显卡是270x

网友:
显卡摆正,金手指朝身边,从金手指位置逆时针数。第二个显存。

网友A:
显卡金手指对着自己,逆时针数,第二颗就是B位显存!

网友:
这个怎么不是双通道那种,a0 a1  b0 b1
直接就是abcd这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金手指对着自己,逆时针数,第二颗就是B位显存!

这个怎么不是双通道那种,a0 a1  b0 b1
直接就是abcd这种了

网友:
逆时针数。第二个显存

网友:
插眼学习一下

网友B:
这卡GPU问题比较多,很少显存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卡GPU问题比较多,很少显存问题

目前发现的是  背面c2216 电容掉了
带着焊盘一起掉下的,锡已经补不上去了,
这个卡电压阻值都正常
就是打上驱动以后黑屏死机
目前找到的就是掉件加 显存报错

网友:
这个是核心故障造成的显存报错

网友:
先换B通道显存试试啊

网友:
先换B通道显存颗粒,不行的话核心重新植球

网友:
只报一个5错误的,先加焊核心。

网友:
网盘失效,可以重新给个吗?邮箱:25158124@QQ.COM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74846-1-1.html

这个地址的确是要扫描收付吗  才可以 看见。。
要 是不是你。。那 肯定是管理...

网友:
只能说AMD的卡很难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