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一在家维修老宏碁Acer 4720ZG大短路笔记本适配器闪灯

楼主(2021-05-03):
       五一假期在家休息,昨天给小孩用的老宏碁Acer 4720ZG坏了,小孩说良品一次之后就黑屏了。我摸着笔记本发热严重,适配器的指示灯亮度低并伴随着闪灯,马上就断定是大短路,立即断电!

      拆开笔记本C壳露出主板,断开所有外接设备和配件,本想再来一次上电确认楼板是否短路,结果一插上去就冒火花,有一粒19V滤波大电容发出火花烧断烧糊了,心里大喜,不用我自己去短路地方了

      把烧糊的电容用数字万用表表尖挑掉,并刮好焊盘,出去烧糊的东西,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焊盘对地阻值400多,不短路

     再次接上电源适配器,适配器灯不闪烁了,按下开关,直接亮屏了

       用我自己的电脑打开点位图,发现PC24,PC25,PC29都是并联的滤波电容,所以这个电容可以不补,再加上在家没有料板不好找配件,所以直接装机。维修到此结果,自己给自己捡了一个漏!

网友A:
老哥稳啊,烙铁都没有用上就修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哥稳啊,烙铁都没有用上就修好了

3板斧都不用啦,哈哈!

网友:
火眼睛睛,一招致命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直接目测就行

网友:
过节还在折腾

支持 1 反对 0

网友:
目测直接干哈哈 捡钱的活

网友:
传说中的望闻问切才用了望闻就搞定了 稳啊

网友:
碰到大短路我都是先用眼看,很多明显裂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短路习惯用烧鸡法!

网友:
这真的捡钱了连烧鸡都省了

网友:
这电脑是怕你再整出其它毛病,先自残,让你有处下手

网友:
在家里面还想着修机

网友:
自己家人用,怎么不修呢?

网友:
电脑:“我应该晚俩天再坏的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