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没背光灯怎么排查啊,求大佬

楼主(2021-05-03):
显示器没背光灯 怎么排查啊,求大佬指点下

网友:
改个单灯  看电流表就行

网友A:
外接高压板测一下 看看是不是灯管不行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问下两个接口是交流还是直流,该怎么测,我有万用表

灯条出来的是交流,万用表测试不了的。搞不好会把表都弄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我把高压线圈换了有没有搞头

这种板子应该是10多块钱,研究一下可以,维修算人工都是亏本的。

网友B:
其实这种最简单,先拿点灯测试的,测试一下灯管。如果灯管亮,直接买个电源板。灯管不亮,拆屏改成led的。
这个东西虽然不值钱,但维修思路没学过,还真不一定能修好,而且有高压。不建议新手去维修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其实这种最简单,先拿点灯测试的,测试一下灯管。如果灯管亮,直接买个电源板。灯管不亮,拆屏改成led的。
这个东西虽然不值钱,但维修思路没学过,还真不一定能修好,而且有高压。不建议新手去维修。

问下两个接口是交流还是直流,该怎么测,我有万用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其实这种最简单,先拿点灯测试的,测试一下灯管。如果灯管亮,直接买个电源板。灯管不亮,拆屏改成led的。
这个东西虽然不值钱,但维修思路没学过,还真不一定能修好,而且有高压。不建议新手去维修。

如果我把高压线圈换了有没有搞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灯条出来的是交流,万用表测试不了的。搞不好会把表都弄坏。

就怕是灯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接高压板测一下 看看是不是灯管不行了

所有的高压板灯条接口的电压都是一样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