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电脑ATX电源大家用什么做假负载?

楼主(2021-05-03):
有些故障不带负载或负载轻不会出现,大家在维修电源时用什么做负载?

网友:
大的水泥电阻

网友A:
直接在主机上试,,,

网友B:
自己做一个假负载,网上有教程

网友:
100W 1欧姆串并联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做一个假负载,网上有教程

确定有吗?找半天没发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在主机上试,,,

还是你财大气粗,哈哈哈,你就不怕把金牌主板报废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