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LS24B240

楼主(2021-05-03):
客户描述:
  按按键无反应,不通电,偶尔通电亮屏。
经过各项电压信号检测,定位问题,晶振不工作,一家四口换掉问题解决,测试一段时间没有问题了,交给客户。
  具体型号显示器图片如下

网友A:
     三星显示器都是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星显示器都是刷BIOS

不是程序的问题。刷之前需要确定原因,全部条件满足,不开机是程序的问题,此显示器的情况是晶振不工作(没有波形)换晶振后波形出来显示器就可以开机了

网友:
bios确实见过坏的,不过好像不是三星的机器,N多年前了,三星的确实bios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bios也一起分享出来就更好了。

网友B:
一家四口是什么。

网友:
三星的bios是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家四口是什么。

晶振,两端的谐振电容,谐振电阻,四个。他说的应该是这四个。

网友(2021-06-03):
有这个机器的BIOS吗,楼主能上传吗 谢谢

网友:
能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BIOS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