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底怎么在双显卡笔记本上用mats测独立显卡啊

楼主(2021-05-03):
到底怎么在双显卡笔记本上用mats测独立显卡啊

网友A:
你用的mats什么版本…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mats什么版本……

请问该用什么版本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该用什么版本呢

mats版本的不同命令不一样,你用的什么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ats版本的不同命令不一样,你用的什么版本

400.和367都试过了

网友A:
笔记本什么型号, 集显测试需要重进入文件夹,输入 cd
367.38.1回车.输入:ls回车查看目录,再输入初始化显卡命令./mods    gputest.js    -skip_rm_state_init    -mfg回车,出现FAIL画面,然后再输入:./mats    -n    1    -e    5    回车,即可进行显卡测试,时间较长,需耐心等待,用集显测试画面不会像用独显测试那样画面闪烁,测试完成输入nano  report.txt.查看结果

网友:
学习了,能搞个批处理就简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笔记本什么型号, 集显测试需要重进入文件夹,输入 cd
367.38.1回车.输入:ls回车查看目录,再输入初始化显 ...

肯定输了啊,./mods    gputest.js    -skip_rm_state_init    -mfg回车后是pass,运行./mats    -n    1    -e    5 报错说是没有运行./mods    gputest.js    -skip_rm_state_init  这个模块

网友A:
那输入这个命令./mats -3d_card -e 20

网友(点评):
没用的,你说的我很早就试过了,论坛上的mats大部分都不能用在笔记本上,我手上倒是有一套可以测10系列以下的mats(不包括10系列),我修游戏本的,用了挺多次,非常准,但是10系列的就没办法了,不知道谁有

网友C:
咸鱼淘宝 买一个!十把二十块钱 一大堆!

网友(点评):
全假的,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显存测试软件都不能测笔记本,要么报错,要么出假结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输入这个命令./mats -3d_card -e 20

试过了./mats -3d_card -e 20,不行的提示还要输./mods    gputest.js    -skip_rm_state_init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咸鱼淘宝 买一个!十把二十块钱 一大堆!

买了不会用,学习中

网友:
笔记本什么型号的,应该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什么问题

网友:
这里面好多搞不懂,也在学习研究中

网友:
@zhouxiyuan 你的用明白了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那输入这个命令./mats -3d_card -e 20

10系列一下的MATS ,能上传一份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0系列一下的MATS ,能上传一份吗?

加我v信…………

网友:
我也碰到了,skip那个命令输完报错code 229hardware was not initialized硬件没有初始化,所以后面再输mats提示你要输skip命令,因为前面的mods命令没生效。我是台式主板集显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