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想买面容点阵修复仪,不知道那个品牌稳定

楼主(2021-05-03):
听有人说修复好了用几天就又坏了,而且是红外摄像头坏,无法修复,这种故障率多吗,还有精诚和鲁班,潜力,哪个稳定,用芯片方案好还是排线方案好

网友A:
鲁班芯片,为什么呢,不知道,我用的就是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鲁班芯片,为什么呢,不知道,我用的就是这个

有好几个同行说有一定几率会用几点几天就坏了。。。

网友:
你好!可以加李老师微信:xw-xsb,了解更多详情。

网友:
方案没什么问题,主要是点阵对位不好对,有的对好了摔可以会移位,移位了就不好用要从新对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