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战神NH50RC不触发求助,附图纸与BIOS

楼主(2021-05-03):
完整板号6-77-NH50RC00-D02A-3F,没进过水,插电源不触发,不插电源装电池触发,风扇转,灯亮电流很小。待机电压3.3V,按开机键P2808有PWR_SW#到EC,没有DD_ON,不插电源,把电源接在电池座上可以触发,也有DD_ON,但电流只有0.08A。目前还没换过什么,刷过BIOS

NH50RC SM NH57RC.pdf

网友A:
最起码得把公共点,待机条件测下参数是否正常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起码得把公共点,待机条件测下参数是否正常,

谢谢提醒,已重新编辑

网友:
有没有大师帮帮忙

网友:
为什么看都没人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