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PRIME B350-PLUS USB过流,解决问题方法

楼主(2021-05-03):
华硕 PRIME B350-PLUS USB过流,换了三家没修好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53625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
查看更多请看那个贴,  本帖只提供解决问题方法!
   方法:拆掉:SU3 SU4 UD751 UD83
           短接:SU4R2  SU3R2

网友A:
刚好有这个点位,简单看了一下,按照楼主的意思,就是把CPU的OC脚,通过URN182这个排阻把电压下拉至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好有这个点位,简单看了一下,按照楼主的意思,就是把CPU的OC脚,通过URN182这个排阻把电压下拉至地?

...

低电压不会报错,高电压就报错,没测有没有对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