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换cpu问题

楼主(2021-05-03):
a1466 板号820-00165 主板cpu短路,主频是1.6G,手上只有1.8G的cpu,换上之后苹果系统一直卡进度条,windows系统任务管理器里面cpu频率只有0.4几,有知道的大神求告知,是因为只能换一样的还是说要改电路。

网友:
刷个bios看看,因为ME变了
如果还是降频的话看看传感器

网友:
改me没有?

网友(2023-04-02):
改me改me改me改me改me改me改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