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电脑安装系统

楼主(2021-05-03):
电脑安装系统是只格式化C盘吗?要不要重新分区重新分区有什么用啊?
电脑

网友:
不是新装的硬盘不需要重新分区,如果是新换的硬盘第一次使用是需要分区的,分好区以后就自动格式化了

网友:
重新分区可以去掉一些不需要的隐藏,也可以帮你整理磁盘碎片。要不要重新分区还要根据你的磁盘实际情况。比如之前装系统安装盘空间太小,要装··WIN10,我一般会分配给C盘100G空间,剩下的再根据实际情况分几个区。我一般是D装程序,E盘放资料,F盘放其它。

网友:
没有重要文件,格C盘和重新分区一样

网友:
一般不用重新分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