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x58主板

楼主(2021-05-03):
各位大虾帮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,杂牌力阳X58主板装显卡驱动卡死正在启动那里,不装驱动什么正常,显卡换了一样
显卡

网友:
如果你确信是因为安装显卡驱动后导致开机卡死,那么,在开机的时候,选安全模式进入系统,然后卸载掉新安装的显卡驱动,再次重启,找到合适的驱动安装即可

网友:
楼主是正解,驱动不兼容造成的故障,先看看自己的系统是多少位数的,是32位就找显卡驱动官网的X86驱动,是64位的就找X64,实在不知道,就装驱动大师,让它直接帮你装

网友:
为什么不换个主板测试一下显卡?

网友:
显卡好的,32位64位系统怎么装都是一样,我怀疑桥有问题

网友:
换个系统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就我一个人怀疑供电问题吗?

网友:
独立显卡不兼容

网友:
这种主板一般问题比较多就是桥虚焊

网友:
桥的问题吧,这种班子桥坏的太多了

网友:
杂牌是杂牌,这种板子,你难道还想见到名牌???
除非去老服务器上拆.

网友(2021-07-24):
这种基本都是桥的问题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