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下载]
系统安装

楼主(2021-05-03):
安装系统到底是要格式化硬盘还是要分区啊。格式化硬盘,要格式化哪个硬盘?
求大佬
硬盘

网友:
新硬盘的话肯定是要分区的,分区时就自动格式化了,重装系统也就自动格式化了,当然是C盘

网友:
如果只是更新一下系统,那就直接更新要装系统的分区。

网友:
装系统它会自动格式C盘的

网友:
一般先分区再格式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