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GTX 760 用U盘MATS 测试,A0出错,换了显存还是这样,请问是什么回事?

楼主(2021-05-03):
华硕 GTX 760 用U盘MATS 测试,A0出错,换了显存还是这样,请问是什么回事?

网友:
错的大概率不是显存颗粒本身 而是核心或与显存之间的电路

网友:
核心开悍或者显存到核心之间断线,打下阻值基本可以确定问题。

网友:
检查这个有问题的显存周围有没有掉件。尤其是电阻。因为760 修过5 片了,对于这种大批量报错的,换个显存,只要显存没问题,又没掉件的。就要加焊干核心了或者重植了。不过做显卡核心比桥,板载CPU 要厚,难度偏高。

网友:
打下阻值看看 总线

网友:
谢谢各位师兄!!!!!

网友A:
拆下显存打阻值,阻值正常换显存,不正常加焊,不得就重植GPU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下显存打阻值,阻值正常换显存,不正常加焊,不得就重植GPU.

l这位大师是广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