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75

楼主(2021-05-03):
。联想Z475加电不显示,内外都不显,加电跑到0.66左右停顿几秒风扇开始转跑到0.788,请指点一下。据用户说中途自行停机,现在就成了不亮屏了

网友:
刷个BIOS吧

网友A:
Z475是AMD的吧,北桥可能性大

网友B:
这个是南桥上RTC电容通病吧?扣掉就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南桥上RTC电容通病吧?扣掉就行

可以具体说说是哪个电容吗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Z475是AMD的吧,北桥可能性大

可以说说具体思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具体说说是哪个电容吗,谢谢

主板电池装着量下多少电压,是不是偏低。你南桥上右下角电容量一下有颗有有电压的,扣掉

网友:
刷过了,涛声依旧

网友:
小电池电压

网友D:
南北桥 挨个加热  AmD没有太多花样

网友:
看电流北桥的问题,,,,,,,,,,

网友:
小电池的是2.9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南北桥 挨个加热  AmD没有太多花样

麻烦请问加热温度是多少,加热正面还是反面

网友:
这种不太好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,已经修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