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AI0 520-22IKU LA-E882P 不通电维修

楼主(2021-05-03):
    联想AI0 520-22IKU一体机 板号:仁宝LA-E882P  故障:不通电。                     据同行说是客户把机器摆在家里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,然后不开机,同行直接把主板拆下给我来了,(这样也好,还免得我拆主板了,修好之后也不需要我装了

接过主板,目测并无维修,测量公共点,各路PWM供电电感,并无短路情况,插好电流表待机0.001,看这个待机电流也挺正常的,测量+3VALWP=3.3V  测量+5VALWP=0.2-0.3的轻微跳动,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个+5VALWP上面了,开始是测过所有的PWM电路电感,并无短路,那就查这个3V-5V的待机芯片的条件,3.3V待机是有的,证明RT6575的VIN电压肯定是正常的,那就查EN1 就是5V待机的开启信号,测量电压直接为0V,有图纸得知,这个开启信号是由EC提供,测量EC_5V_EN信号对地阻值并无短路,测量待机芯片5V_EN开启信号到EC并无断线,

接下来就走了点弯路了,开始怀疑EC芯片条件没有满足,测量EC的供电,和复位都满足了,因为这个EC_5V_EN 是GPIO引脚,是EC外挂BIOS配置的,果断刷之,还是一个鸟样,接下来怎么办,再去追这个EC_5V_EN开启信号还去到了别的地方,果然找到UDC2这个芯片,是+3V3_DSW转+3VALW_S5的电压转换芯片EC_5V_EN作为这个电压的开启信号,

那就测量此芯片的工作电压和输入电压都是正常,测量OUT输出电压为0V,测量OUT输出+3VALW_S5对地直接是短路,再去追+3VALW_S5这个电压去的地方就多了,直接就去到CPU里面了,作为CPU的待机供电,NND难道U挂了,一想到6代低压U超容易坏,差点就想盖上白布直接想宣布死刑了!就当做死马当活马医,并不想放弃,那就直接用3.3V来烧机,电流表调到2.5V 电流调到3A,一烧,摸到U并不发热,这下心里面有低了,直接摸到UDC2的位置,手感觉有一阵灼痛感,一看是有个电容短路了。一看正好是+3VALW_S5的滤波电容,拆掉不短路了,

补上电容,这下EC_5V_EN 已经有3.3V的高电平信号了,再测量PL103已经有5V的供电了,按下开关,已经开机了。

也非常感谢迅维,让我有个很好的平台,学到了很多东西,以前对电路图只能稍微看懂一点点,我也就是今年的三月份找饼哥报的网校,然后就网校里面看课程录像,有时候看一遍不懂,我就反反复复的看,再就是船长老师讲课也风趣幽默,讲起来也生动让新手容易理解,还不乏味!)小白码字不易,最后希望各位看官给我++分

网友:
这就是我们远程班的成果,恭喜刘同学维修技术的提升!贴子编写有待改进,不能长篇大论,要突出重点和区分章节!!!

网友:
可否放个图纸出来

网友:
这个图纸有吗

网友:
二级 电压 NG  而已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