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的thinkpad e455掉电故障

楼主(2021-05-03):
本来机器是电池鼓包不能用,屏幕上有硬伤换屏,收到原装电池和屏,第一时间拨掉坏电池,接上新电池,机器正常使用。
因为两样都要换,索性整机拆开,把屏和电池全部换好,螺丝上完,郁闷,进系统桌面风扇狂转,一会自动掉电。自动掉电后重开机器自动检测c盘,同样的风扇狂转,检测到5%自动掉电,用优盘进pe进桌面后,同样风扇狂转掉电。
以为温控问题,拆掉温控芯片同样掉电,bios刷后同样掉电,真的是奇葩,大神有碰到过的吗?谈下你的高招呢!

网友:
反正就是风扇狂转就掉电,拨掉硬盘,开机在选择启动设备界面,机器不会掉电

网友:
电池不接也一样?

网友A:
对啊,板子裸点都一样

网友:
这真是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啊,板子裸点都一样

进pe也掉吗

网友A:
掉,麻烦进来的大神支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掉,麻烦进来的大神支招

这个机子温控不能拆   得补回去    或者换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子温控不能拆   得补回去    或者换一个

换了一个,同样故障

网友(2021-06-20):
查到EC的SM总线